单片机想让虚拟终端显示字符串或者数字,但是为啥只会显示16进制呢

楼主(2022-05-27):
C51单片机频率11.0529,波特率96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 = 0;i < 120;i++);
}
}

//字符发送函数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data1)
{
  SBUF = data1;               //将待发送的字符送入发送缓冲器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请0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dat)
{
  while(*dat != '\0')           //判断字符串是否发送完毕
{
   putchar(*dat);        //发送单个字符
  dat++;                 //字符地址加1,指向先下一个字符
  delay(5);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 = 0;
SCON = 0x40;         //串口工作方式设置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设置
PCON = 0x00;         //波特率倍增设置
TL1 = 0xfd;          //波特率设置
TH1 = 0xfd;
TI = 0;              // 清0发送中断标志
TR1 = 1;             //开启定时器

        putstring("01A");

        while(1)
        {
                prepare();
                prepare_One();
                show_LCD();
        }

}

网友A:
看楼主的串口软件怎么设置了

网友B:
单片机发送到串口助手,以及串口助手显示到LCD1602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747-1.html

网友B:
PCB文件和代码 ,里面包含串口通信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89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串口软件怎么设置了

我看别人都是一个C51一个虚拟终端就能显示了,还需要别的器件么。我想先把显示问题解决再用来显示要的数据

网友C:
虚拟终端黑的地方右键,Hex Display Mode前面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