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倍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没有用变压器 也没有用电感 就用了几个二极管和电容...

楼主(2022-05-27):
哪个知道倍压电路的原理?没有用变压器  也没有用电感  就用了几个二极管和电容 就把电压升上去了   不知道带载能力如何  这种倍压电路  电蚊拍和电击棒  有些用的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A:
二极管整流,简单的加法计算,带载很弱的

网友B:
带载能力主要是看元器件,用这种倍压电路优点是无需高耐压元器件就能组合成 N 倍数的高压

网友C:
二极管的作用有2个,正向时导通给本级电容充电;反向时,阻止本级电容放电并把本级电容的电压累加到下一级。
这种电路一般用在只需要高电压不需要电流的场合。

网友D:
倍压电路,级数越多,输出电流越小。
就看你的负载了,电流小点,mA级的将就着用,大电流的话,不如用一个输出100V+的变压器来的爽。

网友E:
这种倍压升级电路,由于受电容的充放电限制,带载能力很弱的,就是常说的电压高,电流小,负荷弱 。
用在电蚊拍和电击棒这类间歇使用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模拟电路》这本教科书里面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压电路,级数越多,输出电流越小。
就看你的负载了,电流小点,mA级的将就着用,大电流的话,不如用一个 ...

你的意思是高频变压器  还是用三脚电感?或者是工频变压器。这个体积不是一般的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倍压升级电路,由于受电容的充放电限制,带载能力很弱的,就是常说的电压高,电流小,负荷弱 。
用在 ...

现在也是用在电刺激之类的产品  作为理疗设备  也是瞬间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高频变压器  还是用三脚电感?或者是工频变压器。这个体积不是一般的大啊

如果电流大,110V数百ma话,还真得工频变压器。
但你这个是理疗用的,基本上就是ma级的,而且要用高频交流才有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