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3525功放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5-28):
最近做了个3525升压给功放用的在开环时使用是非常稳定的输出27V正负电压给功放供电,后来感觉又好像差了点什么就又做了个闭环,
闭环思路是3525(1脚接1K到REF)(二脚直接对地)(9脚2K接到REF)用光耦3-4脚去拉9脚电压  配合TL431(前地和后地完全隔离)实验现象是非常明显把取样点放在输出地和+27V那里可以实现调压和稳压带负载都没问题电压稳稳的,但是此时的-27V那头电压就不正常了我在调压是+27V这边已经调到+24V了但是-27V那边基本上不动还是原本的电压而且闭环过程中负压输出端带不了负载一带负载电压下降严重但是正压那边稳稳的这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用文字表达不清啊,最好把之前和之后的电路图发过来才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B:
正压闭环,负压没用闭环,再说你负压产生的方法,最好放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用文字表达不清啊,最好把之前和之后的电路图发过来才可以帮你分析。

请看图纸为主要部分画了出来省略了无关器件 目前可以实现正压稳压而负压无法带负载和电压无法调节还请师傅帮忙分析下原因以及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压闭环,负压没用闭环,再说你负压产生的方法,最好放图分析。

产生负压的方法是很常见的接法和整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用文字表达不清啊,最好把之前和之后的电路图发过来才可以帮你分析。

之前的就是没有光耦和431环路工作是非常稳定的加了之后就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压闭环,负压没用闭环,再说你负压产生的方法,最好放图分析。

图纸已经放上来了 图纸把最主要画了出来 闭环环路和 输出部分

网友C:
图上只有正压部分的调节电路,负压部分的调节电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只有正压部分的调节电路,负压部分的调节电路在哪里?

按理说正压在调压过程中前级脉宽会发生改变那么正压下降或者是升高 那负压那边电压应该也是如此吧????是不是可以怎么理解呢???

网友B:
加负载电阻试试,也许有帮助。不知道你的控制电路原理,有的是控制脉宽,有的是控制频率,分析你的应该是控制脉宽的电路构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负载电阻试试,也许有帮助。不知道你的控制电路原理,有的是控制脉宽,有的是控制频率,分析你的应该是控 ...

是的是脉宽调制的  负载电阻是有的 可就是只能控制一端的电压 就是说加了有431的那一端 无论正压端电压如何变化前级脉宽如何变化而负压这一端电压始终保持不变不能调压

网友D(2023-07-30):
你这是正反馈接法,显然打不到稳压目的。光耦4脚(集电极)接到3525的1脚,16脚接5K足有电阻到1脚。这样才是正确的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