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金属管内橡胶球信号探测的问题 求思路

楼主(2022-05-28):
一个橡胶球在100毫米钢管里跑,在球上装个什么东西,我能在管子外面测出球停在哪里了?管子有几公里长。信号?声音?磁?

网友A:
假设是个小车一样的球,假设管道里面只有空气。那你可以用超声波,管口发射超声波,球收到后 发射另外一个频率的超声波到管口。计算两种超声波时间差 就能测量小球位置了

网友B:
试使用基于光电信号的传感器

网友C:
管道有多长?管道与橡胶球的直径比有多大?

网友C:
管道如果不是很长,而且橡胶球有一定的体积(实心球)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平板电容器来解决

网友D:
注意题目。管子有几公里长。100毫米就是10厘米粗细。再问就是细节了。球多大?

在问一句,这题是谁出的?这么高级。
几公里的管子10厘米粗细,不是通水就是通油。要不就是通气。中间有个球,球能一动不动?
这题真的看不懂。怪我见识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注意题目。管子有几公里长。100毫米就是10厘米粗细。再问就是细节了。球多大?

在问一句,这题是谁出的 ...

可能是管子内壁清洗用的 一般就是放球进去然后打压 推着球走 清洗内壁

网友E: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声音

查一下 能穿透金属管壁通常是用放射 有低射量的 外面用现成的检测仪就行

如果不能获得这种 据说电波也行但我觉得效果可能没声音好 毕竟声音容易通过谐振传出来

看看其它高人有啥更好的办法吧

网友D:
管子有几公里长!
天哪,我拿个仪器从这条走到那头。
走一遍没检测到,在往回走吧。
我好累。
幸好我现在毕业了。幸好我没在这样的公司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注意题目。管子有几公里长。100毫米就是10厘米粗细。再问就是细节了。球多大?

在问一句,这题是谁出的 ...

确实没有注意题目已经给出了相关参数。

网友F:
我也是觉得用射线比较好。

网友G:
超声波探伤仪,你值得一试。拿着它,顺着管道走一圈。

网友H:
以下问题纯属好奇。不了解细节,哪来方案?
问题1:“100毫米钢管”   通常指圆管外径。壁厚是多少?是什么设备?肯定不是离子加速器。
问题2:“管子有几公里长”   这么长距离无论是架空还是掩埋都会有起伏弯曲甚至转向。
问题3:管道里传输什么物质?“橡胶球在100毫米钢管里跑”  的驱动力?自主还是随流?其作用或目的?单向跑还是来回跑?
问题4:球位置定位精度100m?1m?1cm?

网友I:
能够在管外面测量的也比较容易,胶球内安装一个运动检测器加一个震动器,当球停止不前进了,震动器开始震动,击打管壁,外面很容易测到声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能够在管外面测量的也比较容易,胶球内安装一个运动检测器加一个震动器,当球停止不前进了,震动器开始震动 ...

这个办法好~~~
连续的间隔1s震动根据传导物质的性质就可以确定大致位置

网友C:
沿管道间隔一定距离设置超声波检测装置,橡胶球内部设置超声波发射器发射超声波,当经过检测装置时检测装置检测到超声波发射位置信息给无线接收器,只要确定此时的检测装置位置就可以确认橡胶球的大概位置,然后在此范围内进行精确检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沿管道间隔一定距离设置超声波检测装置,橡胶球内部设置超声波发射器发射超声波,当经过检测装置时检测装置 ...

超声波能穿透钢管?什么型号的监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