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变量赋值问题

楼主(2022-05-28):
为什么给变量赋值,超过数据类型最大值,编译为什么不报错

网友A:
给变量赋值,超过数据类型最大值,属于:溢出
而溢出, 属于正常范畴,并不属于错误,所以,编译器直接用有效位继续编译,是不会报错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 uchar 类型变量,0~255  当你255的时候继续+1, 就会归0,这是正常的,不属于错,而判断是否溢出,就要你通过程序检测标志位来决定,是用进位,还是做别的处理。

网友B:
float表示最大范围是-3.4e38 ~ 3.4e38,你这才4.5e6,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没学过科学计数法啊!?

网友C:
编译器只管语法对错

网友D:
编译器不检查变量的有效范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at表示最大范围是-3.4e38 ~ 3.4e38,你这才4.5e6,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没学过科学计数法啊!?

看清小数点

网友B:
你回初中学习什么叫科学计数法去!

网友E:
c语言报错好像只管语法错误,别的不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变量赋值,超过数据类型最大值,属于:溢出 而溢出, 属于正常范畴,并不属于错误,所以,编译器直接用有 ...

你没学过科学计数法?根本就没超过类型最大值!

网友A:
现在的人,真的很喜欢:  抛开本质,看现象……

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问题的本质只有一句话:  为什么给变量赋值,超过数据类型最大值,编译为什么不报错

针对这个问题:
学过编程基础的人都知道。
你定义一个 char  a;  (-128~ 127)
你让  a = 300;
会报错么??

那么,实际试验的时候,定义的数字有没有真的超限,还重要么?

网友F(2023-10-26):
引用 网友B:
你回初中学习什么叫科学计数法去!

他写的是"4500000.9000000"中间有个小数点,读法是四百五十万点九,至于为什么9后面为什么加那么多的零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他写的是"4500000.9000000"中间有个∈悖练ㄊ撬陌傥迨虻憔牛劣谖裁�9后面为什么加那么多的零 ...

float表示最大范围是-3.4e38 ~ 3.4e38,你这才4.5e6,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没学过科学计数法啊!?

网友G:
编译器只取有效位数,超出精度范围的没有用,会舍弃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float表示最大范围是-3.4e38 ~ 3.4e38,你这才4.5e6,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没学过科学计数法啊!?

小学只学了a×10(1≤a<10)这种,没学关于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