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养生锅,3位数码管怎么只有7个管脚?

楼主(2022-05-28):
拆了个养生锅,3位数码管怎么只有7个管脚?

7脚3位数码管

7脚3位数码管

7脚3位数码管

7脚3位数码管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7脚3位数码管。

网友A:
我有一个6脚3位数码管。

网友B:
正反逻辑都驱动

网友C:
有机子有仪表上电检测就完事了

网友D:
扫描驱动,7脚屏最多可以做到显示42个点。

网友E:
跟常规数码管不一样,是正反向都有不同的段发光,驱动方法复杂一点。

网友F:
应该是BCD码的数码管

网友G:
可参考下

网友H(2022-12-10):
查理复用(Charlieplex)是一种在驱动大量LED时有效地节约IO口的方法,理论上可点亮 脚数*(脚数-1)个LED,也有接入二极管用来做按键的,理论上可实现 IO数*(IO数-1)个按键。
7个脚用满理论上可管理是42个LED,数码管不带小数点有6位数字,带小数点可5位数字还多2个灯。
所以这个器件还是比较保守做了7脚3位,理论上6脚可3位带小数点还多出6个LED管理位

网友I(2023-02-17):
引用 网友D:
扫描驱动,7脚屏最多可以做到显示42个点。

扫描驱动,7脚屏最多可以做到显示42个点

网友J:
共阴共阳数码管

网友K:
扫描驱动共阴或共阳数码管

网友L:
共阴阳数码管。

网友M(2023-07-08):
长见识了,不过现在专用的数码管驱动IC贼便宜,不用那么节约IO吧。驱动16位8段数码管的IC也才几毛钱,2个IO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N:
这种数码管我觉得是移动电源催生的。

网友O:
长知识了,第一次见这种驱动方式

网友P(2023-10-27):
引用 网友H:
查理复用(Charlieplex)是一种在驱动大量LED时有效地节约IO口的方法,理论上可点亮 脚数*(脚数-1)个LED ...

膜拜大佬,居然还有个专有名词

网友Q(2023-12-12):
这种数码管驱动的时候比较复杂一点,是点扫描,一次只点亮一个段,除了这个段的两级IO是输出模式,其余不用的引脚必须是输入或者高阻模式,要不就会有不想点亮的段会亮的情况而出现乱码。

网友R:
这些功能主区别吗?是不是就一个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S(2024-05-17):
引用 网友M:
长见识了,不过现在专用的数码管驱动IC贼便宜,不用那么节约IO吧。驱动16位8段数码管的IC也才几毛钱,2个IO ...

2毛,就决定了,生死,你的方案,多两毛成本,人家就选择便宜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