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OP246Y制作的反激式开关电源无输出,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22-05-28):
自己制作了一个基于TOP246Y的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分别为主输出24V/1A、5V/2.5A和5V/1A,辅助输出为12V/0.2A。
       画PCB板时为了节省空间,将图中的TOP246Y(TO220-7C)换成了TOP246G(DIP7)。由于当时的疏忽,画板时只换了封装忘记更新脚位功能,导致第一次上电,开关芯片直接炸飞掉了。经过检修,更换了所有损坏的元器件。为了调试方便,所有的后级直流稳压电路没有焊接,但是开关电源主电路和反馈电路都一个不少的焊在了板子上。再次通电后,电源没有任何反应,无异响无异味,当然输出端的指示灯也没有指示。
       首先测量了主滤波电容CE1两端的电压为320V左右,排除了初级整流滤波电路的问题。当我把电源插头拔掉之后,当滤波电容电压降低至190V左右时,神奇般的有了输出,但是开关芯片的开关频率很低,输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经测量,输出电压大概为设计输出电压(如原理图所示)。当CE1储存的能量消耗殆尽后,开关芯片也不再有输出。查手册得知,此情况为开关芯片正在尝试重启,占空比为4%,频率为1HZ。板子通电后,测量C脚的电压为5.32V,手册里面讲到了C脚的电压应该为恒定的5.8V电压,只有达到了此电压阈值,开关芯片才会起振。检查了C2、R4和CE2,未发现短路或短路。
       起初怀疑LTV817光耦损坏,拆下检查后并未发现异常,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故障如初。又检查了RCD初级钳位电路,发现采购将TVS瞬态单向二极管买成了双向(P6KE200A买成了P6KE200CA),器件还在路上,不知道换上去会不会有好转。最后又检查了TL431,也未损坏,虽然如此,但还是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并没有什么效果。无奈之下,检查了一下反激式变压器的同名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开关电源原理图

开关电源原理图

PI官方给出的60W多输出电源示例原理图

PI官方给出的60W多输出电源示例原理图

PCB板线路图

PCB板线路图

变压器厂商代设计的EE33立式反激式变压器,PIN朝右绕制

变压器厂商代设计的EE33立式反激式变压器,PIN朝右绕制

变压器实物图

变压器实物图

开关电源正面实物图

开关电源正面实物图

开关电源反面实物图

开关电源反面实物图

楼主:
别沉了呀,有没有大神能帮分析一下

网友A:
元器件肯定要焊完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肯定要焊完才测试

后级只是DC稳压部分,反馈部分在L5两端,我觉得只焊开关电源部分不焊稳压部分没有影响的吧

楼主:
故障依旧

网友B(2022-10-12):
变压器的问题吧,
这个变压器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C:
从现象看是没有起振,查反馈。不接负载会影响工作方式。

网友D:
TL431输出并了个22uF电容到低,这个不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