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步进输出的问题,通过示波器发现有空白频段?

楼主:
我设置的是400-4500hz的pwm频率范围,每10ms递增10hz,通过示波器发现有空白频段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2-05-28):
示波器现象是这样的

网友A:
定时器代码如图

网友B:
贴代码,怀疑有其它中断/delay阻碍了PWM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代码如图

都说了不要在中断内做太多事
你竟然在中断内进行了浮点运算
这都算了,竟然还有printf!?
115200波特率之下,一个字符耗时70us
你算算会延时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不要在中断内做太多事
你竟然在中断内进行了浮点运算
这都算了,竟然还有printf!?

好嘞,谢谢指点

网友C(2022-09-08):
在中断里可以用标志位,在主函数里用switch或if函数执行标志位发送字符串或者运算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