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单片机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下atmega128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是不是所有io口都可以配置,还是只能用单片机规定的那三个脚pd0,pd1,pd2

网友A(2022-05-28):
对~只有写有INTx(x=0~7)的腳可作外中断腳

网友B:
我看这个数据手册里写的也可以下降沿触发啊,我是用的ICCAVR编程,外部中断一直触发不了,可以请大佬帮忙看看我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C:
atmega128只有特定的脚可以触发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任意电平触发中断由软件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tmega128只有特定的脚可以触发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任意电平触发中断由软件设定。

哪些特定的脚呢,他那个数据手册上也没说

网友D:
PD0~PD3    INT0~INT3
PE4~PE7     INT4~INT7
用Proteus 8加载ATMEGA128单片机一目了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些特定的脚呢,他那个数据手册上也没说

怎么可能没有说?手册上说的清清楚楚,用了十几年的AVR,由于现在价格高的离谱,被迫用STC替代,可能我要放弃AVR了,我对单片机要求不高,STC也够用了,楼主想研究atmega128,给你个中文版的数据手册,总该可以看明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个数据手册里写的也可以下降沿触发啊,我是用的ICCAVR编程,外部中断一直触发不了,可以请大佬帮忙看 ...

我不是大佬,AVR单片机用的最多的是atmega8,其次是atmega16,atmega128只用过一次,没有注意1脚位置,结果位置焊错,烧坏了一片atmega128,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简易可调恒流源电路,对于一些没有用过的芯片用可调恒流源电路调试,之后基本上没有烧过芯片。看到一些网友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和电脑USB电源直接接单片机,我也只能呵呵了。atmega128的1脚位置有点怪异,很多人搞错,所以请楼主注意。我用AVR Studio 5.0编程,然后整个复制到AVR Studio 4调试,也只有AVR Studio 4可以用简易JTAG仿真器,调试程序比较方便。
DDRA &= ~(1<<CS0_BIT); 默认就是输入,这一句可有可无
PORTA |= (1<<CS0_BIT);         这一句可能不需要
PE4要有上拉电阻,我的外部中断脚都接了上拉电阻,然后就是PE4的定义不要错,应该可以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