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0): error C231: 'PWM': redefinition单片机编译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2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C=P3^4;
sbit DEC=P3^5;
sbit DIR=P3^6;
sbit PWM=P3^7;
void de1ay(uint);
int PWM= 900;
void main (void)
{
DIR=1;
while(1)
{
if(!INC)
PWM=PWM>0?PWM-1:0;
if(!DEC)
    PWM=PWM<1000?PWM+1:1000;
PWM=1;
delay(PWM);
PWM=0;
delay(1000-PWM);
   }
}
void delay(unit j)
{
    for(;j>0;j--)
    {
        _nop_();
    }
}

网友A:
sbit PWM=P3^7;
void de1ay(uint);
int PWM= 900;

这么明显的自相矛盾都看不出来?

网友B:
你的PWM不是3.7脚吗?为什么又要定义一个900

网友C(2022-10-28):
所以最后的代码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PWM不是3.7脚吗?为什么又要定义一个900

那怎么改呀?

网友D(2022-12-17):
请问最后怎么改的 急求

网友E:
mian后的函数void delay(unit j),要声明才能调用

网友E:
函数void delay(unit j)置于main之前,或者前面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