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2单片机的病房呼叫系统设计源代码

楼主(2022-05-28):
目前,用于病床呼叫的系统有很多,它们多数都是有线通信,通过声光报警和LED屏显示告知呼叫求援的床位号码,一般由有线的床头分机、走廊显示屏和护士台的由发光二极管组成的病床一览表(板)组成。
1、基本任务:(1)当病人按下呼救信号按钮,呼救灯亮,同时显示病人编号,蜂鸣器发出 5秒呼救声,等待人员来护理。
(2)按照病人的病情划分出优先级别,有多个病人同时呼救时,系统优先显示最高级别的呼救编号。
(3)当人员处理完最高级别呼救后,按下清零键,系统按优先等级先后显示其他病人编号。
2、发挥部分:
采用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内容,增加无线传输功能、语音播报等实用功能

/***************前言**************/
//设计名称:病房紧急呼叫系统的设计
//设计人:杨德富
//设计日期:2022年5月26日
/**************END****************/
#include "reg52.h"

sfr P4 = 0xC0;

//定义led端口
sbit L1 = P0^0;
sbit L2 = P0^1;
sbit L3 = P0^2;

//定义按键
sbit R1 = P3^0;
sbit R2 = P3^1;
sbit R3 = P3^2;
sbit R4 = P3^3;

sbit C1 = P4^4;
sbit C2 = P4^2;
sbit C3 = P3^5;
sbit C4 = P3^4;

//病房号
unsigned char num = 16;
//病房服务
unsigned char serve = 16;

////定义LED灯的当前状态
//unsigned char stat_led = 0xff;

//LED标志
unsigned char led = 0;
//中断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0;

//数码管段码0~f - 全灭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anma[18]={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0,
0xc6,0xc0,0x86,0x8e,0xbf,0x7f};

//数码管显示时长
#define TSMG 300

//按键延时
#define TAJ 50

//函数申明
void Display_Num();

//简单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Flag_Display();
        }
}

//573锁存器选中函数
void Init573(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4:
                        P2 = (P2 & 0x1f) | 0x80;//Y4输出0,LED控制
                break;
                case 5:
                        P2 = (P2 & 0x1f) | 0xa0;//Y5输出0,蜂鸣器和继电器控制
                break;
                case 6:
                        P2 = (P2 & 0x1f) | 0xc0;//Y6输出0,数码管位选
                break;
                case 7:
                        P2 = (P2 & 0x1f) | 0xe0;//Y7输出0,数码管段码
                break;
                case 0:
                        P2 = (P2 & 0x1f) | 0x00;//所有锁存器不选择
                break;
                }
        P2 = (P2 & 0x1f) | 0x00;    //所有锁存器都不选择
}

//数码管位选
void DisplaySMG_Bit(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value)
{
        P0 = 0x01 << pos;
        Init573(6);
        P0 = value;
        Init573(7);
}

//所有数码管全亮
void DisplaySMG_All(unsigned char value)
{
        P0 = 0xff;
        Init573(6);
        P0 = value;
        Init573(7);
}

//数码管延时函数
void DelaySMG(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病房和服务显示
void Display_Num()
{
        //左边第一位显示病房号
        DisplaySMG_Bit(0,SMG_duanma[num]);
        DelaySMG(TSMG);
        DisplaySMG_Bit(0,0xff);
        //左边第二位"-"
        DisplaySMG_Bit(1,SMG_duanma[16]);
        DelaySMG(TSMG);
        DisplaySMG_Bit(1,0xff);

        //左边第三位"-"
        DisplaySMG_Bit(2,SMG_duanma[16]);
        DelaySMG(TSMG);
        DisplaySMG_Bit(2,0xff);

        //左边第四位显示服务serve
        DisplaySMG_Bit(3,SMG_duanma[serve]);
        DelaySMG(TSMG);
        DisplaySMG_Bit(3,0xff);

        DisplaySMG_All(0xff);
}

//初始化系统
void Init_sys()
{
        Init573(0);//关闭所有所有锁存器
        DisplaySMG_All(0xff);//关闭所有数码管
        P0 = 0x00;
        Init573(5);//关闭蜂鸣器和继电器
        P0 = 0xff;
        Init573(4);//关闭全部LED灯
}

//T0计数器初始化
void InitTimer0()
{
        TMOD=0x01;//选择模式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
//T0服务函数
void Service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count++;
        if(count==100)//5秒
        {
                P0=0x00;
                Init573(5);//关闭蜂鸣器
                count=0;
        }
}

//按键扫描以及处理函数
void ScanKeys()
{
        //检测第一行按键
        R1=0;
        R2=R3=R4=1;
        C1=C2=C3=C4=1;
        if (C1==0)//S7按键:A1
        {
                Delay(TAJ);
                if(C1==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1;
                        serve=10;
                        while(C1==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2==0)//S11按键:B1
        {
                Delay(TAJ);
                if(C2==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1;
                        serve=11;
                        while(C2==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3==0)//S15按键:C1
        {
        Delay(TAJ);
                if(C3==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1;
                        serve=12;
                        while(C3==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4==0)//S19按键:D1
        {
        Delay(TAJ);
                if(C4==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1;
                        serve=13;
                        while(C4==0);
                        {
                                Display_Num();
                        }
                }
        }
        //检测第二行按键
        R2=0;
        R1=R3=R4=1;
        C1=C2=C3=C4=1;
        if (C1==0)//S6按键:A2
        {
                Delay(TAJ);
                if(C1==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2;
                        serve=10;
                        while(C1==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2==0)//S10按键:B2
        {
        Delay(TAJ);
                if(C2==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2;
                        serve=11;
                        while(C2==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3==0)//S14按键:C2
        {
        Delay(TAJ);
                if(C3==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2;
                        serve=12;
                        while(C3==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4==0)//S18按键:D2
        {
        Delay(TAJ);
                if(C4==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2;
                        serve=13;
                        while(C4==0);
                        {
                                Display_Num();
                        }
                }
        }
        //检测第三行按键
        R3=0;
        R1=R2=R4=1;
        C1=C2=C3=C4=1;
        if (C1==0)//S5按键:A3
        {
                Delay(TAJ);
                if(C1==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3;
                        serve=10;
                        while(C1==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2==0)//S9按键:B3
        {
        Delay(TAJ);
                if(C2==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3;
                        serve=11;
                        while(C2==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3==0)//S13按键:C3
        {
        Delay(TAJ);
                if(C3==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3;
                        serve=12;
                        while(C3==0);
                        {
                                Display_Num();
                        }
                }
        }
        else if(C4==0)//S17按键:D3
        {
        Delay(TAJ);
                if(C4==0)
                {
                        P0=0x40;
                        Init573(5);
                        InitTimer0();
                        num=led=3;
                        serve=13;
                        while(C4==0);
                        {
                                Display_Num();
                        }
                }
        }
        //检测第四行按键
        R4=0;
        R1=R2=R3=1;
        C1=C2=C3=C4=1;
        if (C1==0)//S4按键
        {
                Delay(TAJ);
                if(C1==0)
                {
                        num=16;
                        serve=16;
                        led=4;
                        P0=0x00;
                        Init573(5);
                        while(C1==0);
                        {
                                Display_Num();
                        }
                }
        }
//        else if(C2==0)//S8按键
//        {
//        Delay(TAJ);
//                if(C2==0)
//                {
//                        while(C2==0);
//                        number=1;
//                        DisplayNumber(SMG_duanma[number]);
//                }
//        }
//        else if(C3==0)//S12按键
//        {
//        Delay(TAJ);
//                if(C3==0)
//                {
//                        while(C3==0);
//                        number=2;
//                        DisplayNumber(SMG_duanma[number]);
//                }
//        }
//        else if(C4==0)//S16按键
//        {
//        Delay(TAJ);
//                if(C4==0)
//                {
//                        while(C4==0);
//                        number=3;
//                        DisplayNumber(SMG_duanma[number]);
//                }
//        }
}

//LED控制函数
void LED_Control()
{
        if(led == 1)
                {
                        //L1点亮
//                        P0 = 0xfe;
                        L1=0;
                        Init573(4);
                }
                else if(led == 2)
                {
                        //L2点亮
//                        P0 = 0xfd;
                        L2=0;
                        Init573(4);
                }
                else if(led == 3)
                {
                        //L3点亮
//                        P0 = 0xfb;
                        L3=0;
                        Init573(4);
                }
                else if(led == 4)
                {
                        //全灭
                        P0 = 0xff;
                        Init573(4);
                }
                else
                {
                        P0=0xff;
                        Init573(4);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sys();
        while(1)
        {
                Display_Num();
                ScanKeys();
                LED_Control();
        }
}

网友A(2022-08-14):
亲有无原理图呀

网友B:
发代码,要同时发原理图才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