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切换时有电压冲击怎么解决?示波器看到有点向上的电平

楼主(2022-05-28):
请教朋友们,模拟开关切换时有冲击怎么解决?示波器看到有点向上的电平。

网友A:
正常现象无需理会

网友B:
不同通道电压不同,切换的时候有瞬变那太正常了。

网友C:
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无需理会

有冲击现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通道电压不同,切换的时候有瞬变那太正常了。

要想办法干掉才可以。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D:
可以觀測出有多高呢 ? 加個電容或是稽納二極體.

网友D:
有觀測出有多高的電壓嗎?

网友E:
加电容会影响波形变化速率吧,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模拟开关对速度有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觀測出有多高的電壓嗎?

好了,谢谢,其他地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电容会影响波形变化速率吧,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模拟开关对速度有没有要求

谢谢,其他地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