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不知道按了啥,突然变灰了,图层也点不了

楼主(2022-05-28):
(图片)

网友A:
这好办不要乱动关闭软件再打开就行了

网友B:
数字1 边框
数字2 画板
数字3 3D模式

网友C:
什么版本的?

网友D:
shift+S循环切换就好了

网友E:
重启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键盘上方1 2 3 切换模式就好 2是2D正常画板的状态 3是3d模式 1的模式不太清楚好像楼上大佬有说明

网友G:
在英文输入法下按shift+C试一下

网友H:
shift+S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