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单片机程序有问题 查找电阻盒仿真

楼主(2022-05-28):
主要学习键盘输入和查找
/*读取键盘值(先读行,后读列,两两相加,再来个switch判断,函数返回值0-15)
-->  若有键按下 P2显示0-f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没松开等待,松开返回程序
起始位置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reg_num[]={30,32,34,36,38,40,42,44,46,48,
                 50,52,54,56,58,60,62,64,66,68,
                 70,72,74,76,78,80,82,84,86,88,00};
sbit bell= P3^7;
int key,key1,key_start,key_find,shi,ge,shi_enable,ge_enable,res_num=0;
uchar i,j,led_num=0xff;
int timer_i=0,timer_sec=0,timer_enable=0;
int low_power_i=0,low_power_num=0;
uchar keycl()//读取键盘的函数(注:子函数最好放在main前,这样就不用申明)
{
        uchar a,b;
        P1=0x0f;
        i=P1;//读取P1低4位,放在i
        P1=0xf0;
        j=P1;//不用说也知道吧
        a=i+j;//行+列
                switch(a)//16种情况
                {
                        case 0x7e:b=0;break;
                        case 0xbe:b=1;break;
                        case 0xde:b=2;break;
                        case 0xee:b=3;break;
                        case 0x7d:b=4;break;
                        case 0xbd:b=5;break;
                        case 0xdd:b=6;break;
                        case 0xed:b=7;break;
                        case 0x7b:b=8;break;
                        case 0xbb:b=9;break;
                        case 0xdb:b=10;break;
                        case 0xeb:b=11;break;
                        case 0x77:b=12;break;
                        case 0xb7:b=13;break;
                        case 0xd7:b=14;break;
                        case 0xe7:b=15;break;
                        default:b=0xff ;break;
        }
           return(b);//函数返回值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key_start=0;
        key_find=0;
        shi_enable=0;
        ge_enable=0;
        P2=0x00;//数码管啥都不显示
        Timer1Init();
        while(1)
        {
                 key=keycl();//读键盘值,key=函数返回值
                if(key!=0xff)//有键按下么?
                {
                        delay(5);
                         if(key!=0xff)//真的有么?有的 就继续往下走
                        {

                                while(P1!=0xf0);//你松开了按键么?没就在这等着
                                do{delay(5);}
                                while(P1!=0xf0);//你真的松开了么?假的就等着
                                low_power_num=0;
                                key1=key;
                                         if(shi_enable==2)
                                         {
                                                  ge=key;
                                                  shi_enable=0;
                                                  key_start=2;
                                         }
                                if(key_start==1)
                                {
                                   if(shi_enable==1)
                                         {
                                            shi=key;
                                            shi_enable++;
                                         }
                                }
                        }
                }
                if(key1==0x0c)   //按下开始按键
                {
            key_start=1;
                        shi_enable=1;
                }
    if(key_start==2) //数据输入完成
                {
                   if(key1==0x0d) //按下查找按键
                         {
                           res_num=shi*10+ge;
                                 for(i=0;i<=30;i++)
                                 {
                                   if(res_num==reg_num[ i])  //若有
                                         {led_num=i;timer_enable=1;key_start=0;break;}
                                         if(i==31)               //若没有
                                         {    bell=0;    }
                                 }
                         }
                }
                if(timer_enable==0&&low_power_num>=10)
                {
            PCON|=0x02;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low_power_i++;
        if(low_power_i>=1000)
        {
           low_power_i=0;
           low_power_num++;
        }
        if(timer_enable==0)
        {
        P0=0x00;
        P2=0x00;
        }
        if(timer_enable==1)
        {
           timer_i++;
                if(led_num==0||led_num==1)
                {
                   P0=0x01;
                }
                if(led_num==2||led_num==3)
                {
                   P0=0x02;
                }
                                if(led_num==4||led_num==5)
                {
                   P0=0x04;
                }
                                if(led_num==6||led_num==7)
                {
                   P0=0x08;
                }
                                if(led_num==8||led_num==9)
                {
                   P0=0x10;
                }
                                if(led_num==10||led_num==11)
                {
                   P0=0x20;
                }
                                if(led_num==12||led_num==13)
                {
                   P0=0x40;
                }
                                if(led_num==14||led_num==15)
                {
                   P0=0x80;
                }
                if(led_num==16||led_num==17)
                {
                   P2=0x01;
                }
                if(led_num==18||led_num==19)
                {
                   P2=0x02;
                }
                                if(led_num==20||led_num==21)
                {
                   P2=0x04;
                }
                                if(led_num==22||led_num==23)
                {
                   P2=0x08;
                }
                                if(led_num==24||led_num==25)
                {
                   P2=0x10;
                }
                                if(led_num==26||led_num==27)
                {
                   P2=0x20;
                }
                                if(led_num==28||led_num==29)
                {
                   P2=0x40;
                }
                 if(timer_i>=1000)
                 {timer_i=0;
                  timer_sec++;
                  if(timer_sec>=5)
                                timer_enable=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