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蜂鸣器不响啊,是我MCU没正确产生pwm波吗?

楼主(2022-05-29):
用的是灵动的MCU板子mm32,GPIO口在AHB线上,时钟1在APB2上,是我代码的问题吗,有没有好心人帮我看看,先谢谢啦

网友A:
有没有接三极管来驱动?直接接蜂鸣器可能驱动能力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接三极管来驱动?直接接蜂鸣器可能驱动能力不夠

我看原理图上面是有三极管的

网友B:
用三极管驱动一下,或者点开蜂鸣器看下电压是否是5v,如果是12v的就改成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驱动一下,或者点开蜂鸣器看下电压是否是5v,如果是12v的就改成5v

就板子不是我自己做的,是厂家弄好的

网友C:
先确定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如果是有源蜂鸣器只要给电就会发声,看楼主做法应该是无源蜂鸣器,这个时候主要思路是检查对应硬件输出位置的引脚是否有正确波形发出,还可以检查后级放大电路部分是否正常工作,这个得看蜂鸣器部分的设计了,靠猜是猜不到的

网友D:
你的三极管弄好了吗

网友E:
无源蜂鸣器发声跟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F:
为什么要让一个不会用万用表示波器的人士来搞这些东西?

网友G:
GPIOA的端口时钟是APB2,所以要加一句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端口时钟启用
或者是和TIM1一起操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