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温控开关电路

楼主(2022-05-29):
谢谢大佬,

网友A:
买个双金属片温度开关。

网友B:
你搞明白什么叫温控开关没?
比如电热水壶那个,就是最标准的 “温控开关” 直接“串联”到电路里,温度到了,自动断开。
这需要电路?

网友C:
用热敏电阻吧,比如MF58系列,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在电路中取值即可
或者用固定动作的的双金属开关,如KSD301,KSD9700系列,温度值很多可选

网友D:
多打几个字很累吗?需要做什么用的温控开关啊?点水壶烧水的?热水器?温度范围多少啊?20-100度?500-1600度?这让各位大佬怎么回答你?
全靠猜?

网友E:
温控开关不需要附加电路,有很多温度值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