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输入线串联电感参数计算方法

楼主(2022-05-29):
此电机是220V交流转直流有刷电机,串了两个电感防干扰,一个20uhH,一个70uH(实测数据),请教一下,电感参数如何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供电电源上受到干扰很小,主要是串口上干扰大,有什么好方法

串口的电源串联电感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供电电源上受到干扰很小,主要是串口上干扰大,有什么好方法

串口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干扰是要在单片机电路上解决的,不是在这上面解决的
我自己做了一个音响,邻居电吹风一吹,我这音响就吱 ...

单片机供电电源上受到干扰很小,主要是串口上干扰大,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出现干扰是要在单片机电路上解决的,不是在这上面解决的
我自己做了一个音响,邻居电吹风一吹,我这音响就吱吱的叫,我总不能去叫人家不要吹了吧
在单片机电路上一个共模电感和串联一个电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你的设计目的。
先说说加电感的目的吧。防什么样的干扰?达成什么目标值?

买了别人的气泵,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启动,加了这两个电感,气泵工作时,单片机串口受到的干扰波峰会小一点,不加会大一点

网友C:
取决于你的设计目的。
先说说加电感的目的吧。防什么样的干扰?达成什么目标值?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机用这么小的电感完全是个笑话,电感早就磁饱和,跟导线没区别。只是不懂装懂的原作者心理安慰而已。

网友E:
220V真空泵,有碳刷,是用的串激电机吧,直接220V交流供电就可以啊,为什么要串电感啊,电感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