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Unable to open HEX file 头一回用 求帮助

楼主: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头一回打开proteus,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求解答

网友A(2022-05-30):
或者你没添加hex,或者你用的是别人的仿真没有修改hex路径

网友B:
重新添加hex文件

网友C:
“交通灯.hex“文件加载失败,没有这个文件或文件目录不对,
双击仿真里的单片机,找到“交通灯.hex“文件后,确定加载。

网友D:
双击单片机,在对话框里添加HEX文件

网友E(2022-12-17):
引用 网友D:
双击单片机,在对话框里添加HEX文件

没有hex文件怎么办啊

网友F:
所指路径下Hex文件不存在,所以打不开

网友G:
没有hex文件去k5里面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