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MOS+三极管+二极管+按键的开关机电路和单片机IO口直接接按键的开关机电路有...

楼主(2022-05-30):
像这种MOS+三极管+二极管+按键的开关机电路和单片机IO口直接接按键的开关机电路有什么区别?有些人说IO口接按键的电路不能自锁?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也可以自锁啊!

网友A:
这是电路驱动的常用控制方式,芯片的IO本来的输出是非常小的(你仔细看芯片手册)。所以一般加外围电路用来驱动

网友B:
按键接在单片机上,系统是不能断电的,下面的两个电路是可以断掉系统电源的。

网友C:
仅为是否能够实现人工智能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接在单片机上,系统是不能断电的,下面的两个电路是可以断掉系统电源的。

对  问题就在那   如果一直供电   单片机在不做任务的情况下  进入到深度的休眠 关闭所有的外设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