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程序

楼主(2022-05-30):
基于STM32的超声波测距,超声波模块使用HC-SR04TRIG接PA6、ECHO接PA7显示在显示屏上,测试程序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精英版带屏幕版本,模块化带注释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ltra.h"

int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0, 770, 480, 24, 24, "2022/02/04        --------         LZDTK");
        Ultra_Init();

        while(1)
        {
                ;
                LCD_ShowxNum(0, 0, Senor_Using(), 10,24, 0);         //显示 数字

        }
}

#include "Ultra.h"

//理综答题卡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unsigned overcount=0;//记录定时器溢出次数
void Ultra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设置重装载值为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设置用来作为TIM3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DISABLE);  //使能TIMx
}
//测距函数
float Senor_Using(void)//单精度数据类型
{
  float length=0,sum=0;
        u16 tim;
        unsigned int i=0;
        /*测五次数据计算一次平均值*/
        while(i!=5)
        {
                PAout(6)=1;//拉高信号,作为触发信号
                Delay_us(20);//高电平信号超过10us
                PAout(6)=0;//等待回响信号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RESET);
                TIM_Cmd(TIM3,ENABLE);//回响信号到来,开启定时器计数
                i+=1;//每收到一次回响信号+1,收到5次就计算均值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SET);//回响信号消失
                TIM_Cmd(TIM3,DISABLE);//关闭定时器
                tim=TIM_GetCounter(TIM3);//获取计TIM2数寄存器中的计数值
                length=(tim+overcount*1000)/58.0;//通过回响信号计算距离
                sum=length+sum;
    TIM3->CNT=0;//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overcount=0;//中断溢出次数清零
                Delay_ms(100);
        }
        length=sum/5;//距离作为函数返回值
        return length;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overcount++;
                }
}

Keil5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7-12):
不能用欸 我的超声波模块没反应 串口也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