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注释的单片机十字路口红绿灯控制器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5-30):
这是我花了一段时间写出来的基于单片机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下面的附件包含了源代码,仿真图,还有生成的hex文件。
功能如下
功能1:红灯和绿灯相互转换时经过黄灯,黄灯闪烁三次(6秒)
利用延时函数实现黄灯闪烁;红绿黄LED灯接地,用P1口连接LED灯,置P1低电平点亮,置高电平熄灭.
基本功能:输入输出,延时函数
外接元件:红绿黄LED灯
外接元件功能:有熄灭和点亮两种状态.

功能2:主干道方向通行30秒,辅干道方向通行20秒,单独左转信号15秒;先直行信号,后左转信号。
让连接直行绿灯的P1口置低电平和用定时器中断计时30s,再让连接左转绿灯的P1口置低电平和用定时器中断计时15秒.
基本功能:输入输出,定时器中断
外接元件:LED灯;LED数码管
外接元件功能:连接电路和断开电路;可以显示时间

功能3:设手动、自动、特殊情况三种方式。
通过按键来实现三种情况的实现
P3口各连接一个开关后接地,作为手动档和自动档、特殊情况档.使开关置0就能选择自己想要的一种方式
基本功能:输入输出
外接元件:按钮
外接元件功能:连接电路和断开电路

功能4:特殊情况时所有路口红灯都亮,给120、110等通行。
LED灯接地,四个路口12个LED灯都接P1口
使P1口全部置1,LED灯熄灭
再使连接红灯的P1口置0
基本功能:输入输出
外接元件:LED灯
外接元件功能:熄灭和点亮两种情况

功能5:自动时显示各种状态倒计时。
通过定时器中断和LED数码管的显示来实现各种状态的倒计时.
基本功能:定时器中断
外接元件:LED数码管
外接元件功能:可以显示时间

功能6:夜间模式
(夜间的时候,四个路口一直亮黄灯)
类似于特殊情况,使P1=0x77,即可实现
基本功能:输入输出
外接元件:LED灯
外接元件功能:点亮和熄灭两种状态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程序有详细注释):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 = P2^7;                  // 数码管位选
sbit dula = P2^6;                // 数码管段选

// 下面是八个交通灯对应的位定义
sbit         LED1_blue   = P1^0;
sbit         LED1_red    = P1^1;
sbit         LED1_green  = P1^2;
sbit         LED1_yellow = P1^3;
sbit         LED2_blue   = P1^4;
sbit         LED2_red    = P1^5;
sbit         LED2_green  = P1^6;
sbit         LED2_yellow = P1^7;

// 按键位定义
sbit        key_auto         = P3^0;        // 自动
sbit        key_step         = P3^1;        // 手动
sbit        key_emerg         = P3^2;        // 紧急情况 110/120通过
sbit        key_night   = P3^6;// 夜间模式

uint cnt = 0;        // 记录定时器定时了多少毫秒
uint sec = 0;        // 记录定时器计时了多少秒

uchar light_num = 0;

// 四位八段共阴极数码管数字显示编码
uchar code table[]={
//"0" "1"  "2"  "3"
0x3f,0x06,0x5b,0x4f,
//"4" "5"  "6"  "7"
0x66,0x6d,0x7d,0x07,
//"8" "9"  "A"  "B"
0x7f,0x6f,0x77,0x7c,
//"C" "D"  "E"  "F"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light[]={
// 主G辅R      主G辅R    主Y辅R
    0xdb,       0xde,     0xd7,
// 主R辅G      主R辅B    主R辅R
    0xbd,       0xed,     0x7d,
        0xdf,       0xee,     0xdd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int);
void system_Init();
void Display_R_time(uchar);
void Display_C_time(uchar);
void key_scan();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key_scan();
        }
}

// 毫秒级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tem_Init()
{
    wela=0;                // 关闭位选
        dula=0;                // 关闭段选
        TMOD=0x01;  // 定时器0方式1 16位
        TH0=0x4c;         // 定时器装初值 50ms(11.05926MHz  TH0=0x4c TL0=0x00)
        TL0=0x00;        // (12MHz 的初值是 TH0=0x3c TL0=0xb0)
        EA=1;                // 开总中断
        ET0=1;                //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 允许中断溢出
}

// 显示横向的(即辅干道)倒计时
void Display_R_time(uchar time)
{
    uchar time_tens, time_ones;

    time_tens = time / 10;        // 提取倒计时时间的十位数
    time_ones = time % 10;        // 提取倒计时时间的个位数

        // 下面对两位数倒计时时间进行显示(数码管)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ula=1;
        P0=table[time_tens];
        dula=0;
        delay_ms(1);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ula=1;
        P0=table[time_ones];
        dula=0;
        delay_ms(1);
}

// 显示竖向的(即主干道)倒计时
void Display_C_time(uchar time)
{
    uchar time_tens, time_ones;

    time_tens = time / 10;
    time_ones = time % 1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time_tens];
        dula=0;
        delay_ms(1);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time_ones];
        dula=0;
        delay_ms(1);
}

void key_scan()
{
        if(key_auto == 0)
        {
                delay_ms(5);
            if(key_auto == 0)                                // 自动按钮按下
                {
                        // 主干道通过 辅干道红灯
                        if(sec <= 15)
                {
                                Display_C_time(15-sec);        // 倒计时显示
                                Display_R_time(30-sec);
                    P1 = light[0];          // 主道绿灯亮  辅道红灯亮
                }
                else if(sec > 15 && sec <= 24)
                {
                                Display_C_time(24-sec);        // 倒计时显示
                                Display_R_time(30-sec);
                    P1 = light[1];                        // 主道蓝灯亮 单独左转  辅道红灯亮
                }
                else if(sec > 24 && sec <= 30)
                {
                                Display_C_time(30-sec);        // 倒计时显示
                                Display_R_time(30-sec);
                    P1 = light[2];                        // 主道黄灯亮  辅道红灯亮
                }

                        // 下面换道
                        else if(sec > 30 && sec <= 35)
                        {
                                Display_R_time(35-sec);        // 倒计时显示
                                Display_C_time(50-sec);
                                P1 = light[3];                        // 主道红灯亮  辅道绿灯亮
                        }
                        else if(sec > 35 && sec <= 44)
                        {
                                Display_R_time(44-sec);        // 倒计时显示
                                Display_C_time(50-sec);
                                P1 = light[4];                        // 主道红灯亮  辅道蓝灯亮 单独左转信号
                        }
                        else if(sec > 44 && sec <= 50)
                        {
                                Display_R_time(50-sec);        // 倒计时显示
                                Display_C_time(50-sec);
                                P1 = light[5];                        // 主道红灯亮  辅道黄灯亮
                        }

                else
                {
                    sec = 0;// 秒数清零,继续循环上述代码
                }
                }

        }

        // 手动步进按钮按下,按一次,交通灯的状态改变一次
        if(key_step == 0)
        {
                delay_ms(5);
                if(key_step == 0)
                {
                        if(light_num == 6)
                        {
                                light_num = 0;
                        }
                        P1 = light[light_num];
                        light_num++;
                        while(!key_step);  // 松手检测
                }
        }

        // 紧急情况 emergency
        if(key_emerg == 0)
        {
                delay_ms(5);
                if(key_emerg == 0)
                {
                        P1 = 0xdd;  // 主干道辅干道都是红灯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9-04):
注释比较详细,值得初学者学习

网友B(2022-10-27):
除了proteus和keil还需要下载什么软件吗

网友B:
为什么proteus运行几秒就退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