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三极管驱动电压电流

楼主(2022-05-30):
MOS管三极管驱动电压电流,我们知道驱动三极管电压只要>0.7V就可以,那么基极需要多少电流呢?在三极管规格书里面找不到需要的驱动电流的值;驱动MOS,只要>Vth就可以,那栅极电流需要多少呢?所以在栅极或者三极管的基极会有一些增强驱动的电路,比如互补推挽、图腾柱、上拉、复合管、门极驱动器等。这是除了考虑栅极或者基极的驱动电压,还要考虑基极的驱动电流?栅极电容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参数吧?

网友A:
三极管BE是电压门限,电流是输入多少 然后放大多少倍。这个是没有最小值的说法 。你基极串联1兆欧电阻,那也不能说三极管基极没有导通。只是 基极电流很小所以它的电压很低,达不到0.7V。不足以让CE导通。
MOS管就更简单了 它就是个电压控制的,完全导通的情况下保持不动,栅极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B:
好奇怪啊,你的电子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知道BJT却不知道hFE,知道FET却不知道Qg、Cgs这些参数???

网友C: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基极有电流就导通,至于基极电流需要多少,看你是做放大还是开关了,做放大需要根据公式计算,得出需要的电流,做开关只需一个大一点的电流值,保证放大后三极管饱和就行了。
MOS是电压驱动,有电压就行,至于栅极电流,是给栅源极寄生电容充电用的,电流越大,电容充电越快,栅源极电压上升越快,管子导通速度越快。这就是在某些需要管子快速开关的电路中,需要加驱动增强电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啊,你的电子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知道BJT却不知道hFE,知道FET却不知道Qg、Cgs这些参数???

问了的 不一定是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基极有电流就导通,至于基极电流需要多少,看你是做放大还是开关了,做放大需要根据公式 ...

三极管不是不用考虑电流吗?只要VBE>0.7V就导通吗

网友D:
【三极管电压只要>0.7V就可以】:不是准确的答案!集电极还要加反压。

【基极需要多少电流呢?】:与你的设计目的相关!
如:用基本放大电路驱动一个100mA的继电器,你可以通过估计或查手册得到β值,除一下就得到驱动电流了。
一般β取30是靠谱的,再保守一点取个富裕量,用5mA驱动吧。

【驱动MOS,只要>Vth就可以,那栅极电流需要多少呢?】:栅极是绝缘的,理论上无需驱动电流。

【除了考虑栅极或者基极的驱动电压,还要考虑基极的驱动电流?栅极电容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参数吧?】:的确,栅极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原本也就是。
要让它达到Vth电压,是需要一个充电过程序的,如果要提升打通MOS的速度,就必须加速这个充电过程,所以驱动MOS管就【不是理论上无需驱动电流】了。
同理,关断MOS,必须给出一个放电通路,而且要有放电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极管不是不用考虑电流吗?只要VBE>0.7V就导通吗

拿图来说吧,如图,假如VCC是5V,三极管完全导通的情况下,Ic电流约等于VCC/R1=5V/100Ω=50mA
但是现在基极电流Ib=(VCC-Vbe)/R2=(5-0.7)/1M=4.3uA
假如这个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倍的话,Ic电流仅仅是4.3uA*100=0.43mA
远远达不到完全导通状态
不知道这样解释说得通吗?

网友E:
要多学基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电压只要>0.7V就可以】:不是准确的答案!集电极还要加反压。  【基极需要多少电流呢?】:与你的 ...

β等于30那是五十年前技术不行的产物,β<20的管子也要利用起来,β=60那就是难以获得的极品了。

现在完全不一样,年初买了一批BC547、2N3904…… 等小功率管,一测β都在300~400之间!!!

网友F:
三极管不用考虑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图来说吧,如图,假如VCC是5V,三极管完全导通的情况下,Ic电流约等于VCC/R1=5V/100Ω=50mA
但 ...

所以可以说R2取值太大了 不足以使三极管导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