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深圳大学GUI for STC32G12K128单片机作品

楼主:
深圳大学 GUI for STC32G12K128 作品 : 单片机采用STC32G12K128,3D打印的外壳,iLink功能连接上位机,
自己写的一套GUI,提供了控件管理系统,动画系统等,动画效果很流畅
能在 FreeRTOS for STC32G12K128 上运行

http://www.stcmcudata.com/OpenSource/STC32G12K128-iWatch-v2.0.ZIP

网友A(2022-05-31):
GUI-OLED-12864, 需要显示缓存 1024字节 = 128 * 8 * 8 STC32G12K128 的 DMA 理论缓冲区xdata 8M 字节, 实际 8K 字节,可预先开辟 8个完整缓冲区 STC32G12K128的 CPU紧耦合单时钟访问的 edata 是 4K字节,与 DMA 缓冲区 xdata 无需时序竞争仲裁 STC32G12K128 的 DMA 支持 并行总线 i8080/M6800, 支持串行总线 SPI/I2C SPI 速度 是 SPI的时钟输入源/2, 受限于 I/O口的速度,实际SPI可到24M bps 以上 I2C 速度 是 CPU的时钟输入源/8, 实际I2C可到4M bps 以下  在使用 OLED-12864 时,请充分发挥 STC32G12K128 的 DMA 对 并口/串口 OLED-12864 的优化支持 STC DMA 专家,技术支持电话:见我头像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