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单片机控制ws2812,这种变色流动效果咋写出来呀?

楼主:
图片中的效果

网友A(2022-05-30):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呀

网友A:
这种效果是通过啥算法搞出来的呢

网友B:
通常,用全彩灯 依次点亮 红绿蓝即可。 不过看这个效果 貌似用的是 慢闪7彩灯,而不是用的RGB灯。而且也不是程控,就是电流流过,依次通电达到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常,用全彩灯 依次点亮 红绿蓝即可。 不过看这个效果 貌似用的是 慢闪7彩灯,而不是用的RGB灯。而且也不 ...

是用的rgb灯呢,他是用的ws2812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看,这个是用Arduino编写的,也可以参考一下(不过需要查看调用的库)

没用过Arduino呀

网友C:
程序差不多啊,而且第一个链接里的不是ARDUINO,第二个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差不多啊,而且第一个链接里的不是ARDUINO,第二个才是

彩虹呼吸灯我会做,那个流动的效果整不出来

网友D:
建议先完成驱动一个RBG三色灯的电路。
要求:能任意改变灯的显示亮度、时间、颜色。
这就是教你的方法。完成上述任务后就会了95%了。
剩下的就是学习扫描显示多个灯的方法。

网友E:
这个借助DMX512 编程应该容易实现,解码DMX512 数据再发回RBG三色灯。效果控制在DMX512主控端。单片机只需要接收数据处理即可。

网友F:
高速操作,你把动作分解就行了

网友G:
可以用RGB跟HSV颜色空间转换进行变色跟呼吸效果

网友G:
可以用HSV颜色空间跟RGB进行转换,实现呼吸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HSV颜色空间跟RGB进行转换,实现呼吸效果

我想实现图片中的效果,他那个是流动渐变,我现在做的只有流动效果,没有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