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交流继电器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5-30):
大家好!

想搞一个直接可以用交流继电器直接控制开关电源总电源,就是那种继电器的控制线圈是交流220V的,而线圈又可能通过一个微动开关触发和关闭的。

网友A:
选一个220VAC耐压的微动开关即可,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直流电路控制交流电源,可以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C:
就这个还要求电路图?

网友D:
一个微动开关还是2个微动开关来来控制?

网友E:
买一个【交流继电器】,触点接入【开关电源总电源】的输入线中,线圈接到你家墙壁开关上。现在按墙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一个220V的微动开关控制交流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可能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让各位伤神了。
我需要用继电器控制开关电源的总开关,按一个按动开关后开启给开关电源供电,电源通电后控制继电器保护打开,关闭时通过电源控制关闭

网友G:
单按一个开关也能控制。如果不会还是不要搞了。220伏是很危险的。

网友H:
交流接触器加常闭和常开的按钮组成一个自锁控制,百度上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让各位伤神了。
我需要用继电器控制开关电源的总开关,按一个按动开关后开启给开 ...

还是不明白说的是什么,“电源通电后控制继电器保护打开”,什么叫保护打开?是指断开继电器的控制电源吗?“关闭时通过电源控制关闭”,电源控制关闭?好难理解

网友I:
你直接说你要做东西不就得了嘛,看你描述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一个怎样功能的东西
接触器可以用两个按钮开关,一个开,一个关,老机床上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明白说的是什么,“电源通电后控制继电器保护打开”,什么叫保护打开?是指断开继电器的控制电源吗 ...

写错了,应是“保持打开”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可以通过单片机关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错了,应是“保持打开”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可以通过单片机关闭

继电器的状态是吸合和释放,它的触点状态是接通和断开,根本就没“打开”这么一个说法,你的意思应该就是保持吸合状态。
如果只是要求一个按钮按一下就控制继电器吸合并且一直维持住吸合状态(当然断电的情况不算),这个很简单;如果要求另外一个按钮按一下切断电源,不需要额外控制,那么直接使用常见的起保停电路即可(由于按钮等用的是和开关电源一样的220V,得小心注意安全),我直接从网上截了一图见下。

如果你想用单片机控制切断电源,就增加一个小继电器,用它的常闭触头代替图中的SB1,由单片机控制增加的小继电器接通就行了。
如果你的单片机电路是具有电池供电的,那么就不用增加一个继电器了,按钮、继电器都是使用低压的,安全多了,上面的电路也不合适了,届时另说。
控制开关电源的继电器有两组及以上的常开触头吗?如果只有一组,那么开关电源就只能接在图中SB2字样处的节点上,两个按钮都必须承受得住接通电源时的最大电流以及断开能力(别造成电弧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