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一个1602的单片机程序,但写到这里编译了一下就通不过

楼主(2022-05-30):
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一个1602的程序,但写到这里编译了一下就通不过,报语法错误等等,请大佬看看是哪里写错了

#include<reg52.h>

//引脚配置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define LCD_data=P0

//函数定义
/*  @brief         1602延时函数(晶振12M时1ms)

        */

void LCD_delay()
{
   unsigned char i,j;
           i=2;
        j=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1602写命令
        */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command;
        LCD_EN=1;
        LCD_delay();
        LCD_EN=0;
        LCD_delay();
}

void main()
{

}

网友A:
#define LCD_data=P0这句错了吧?以后报错要告诉大家是哪一行,像我这么有耐心全看一遍的人不多了。

网友B:
#define LCD_data=P0我也觉得有问题

网友C:
把宏定义里的=号去掉

楼主:
呵,不知怎么多打了一个=,去掉就通过了

51小白多谢了

网友D:
#define LCD_data=P0 这个又错误   不需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