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下载MCU程序为啥下载不了?如何排查问题

楼主:
根据宏晶USB转串口的电路图画的图,但是实际操作下载MCU程序为啥下载不进去呀,是不是我驱动下载的不正确,一直显示找寻单片机状态

屏幕截图 2022-05-30

屏幕截图 2022-05-30

网友A(2022-05-30):
DV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1.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查看有没有对应的COM口,如果有,说明驱动没问题
2.51单片机下载程序时好像需要冷启动
3.只用USB供电,先不要接24V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219574-1.html   下载这个 单片机入门七章的文档 里面有各种下载失败的处理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查看有没有对应的COM口,如果有,说明驱动没问题
2.51单片机下载程序时好像需要 ...

设备管理器当中有对应COM口,也断电下载了,单纯用的USB供的电,但是好像一直找不到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V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通过反向二极管的原理是:在 CH340 发送数据时,发送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但是由于对端 RXD 默认上拉也是高电平不会有采样问题,而发送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对端 RXD 接收到低电平,因此可以正常通讯。并防止了 CH340 的 TXD 发送引脚将电流倒灌到对端 IC。

网友D:
设备管理器里能否找到串口?你是哪个驱动?

网友E:
去掉rxd上面的二极管

网友F:
先要检查电脑是否有检测到串口,然后再检查原理图有没有画错,尤其是USB那两根信号线有没有画反,还有USB有没有焊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