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ST升压拓扑

楼主(2022-05-30):
像这种BOOST升压拓扑,如果用的是锂电池4.2V&1000mA,负载电流为瞬间的信号(不需要长时间带负载,只需要带450us然后关断一次开启一次,一直循环),电压45V&电流<90mA

1.如何提高升压的效率

2.如何提高输出电压的带载能力

参与讨论的坛友请给出具体的方法,不要扯东扯西,浪费彼此的时间,对项目也是于事无补,谢谢

网友A:
1.如何提高升压的效率
T的开关边沿要陡(驱动上做文章,T的极电容要小);D的压降要小(选材);L的电阻要低,磁阻要大(选材)。
在达成设计目标的前提下,驱动频率取低一点,因为每开关一次,T上都会有功耗的。

2.如何提高输出电压的带载能力
电池限制了你的输出功率,在驱动脉冲周期中,不要有片刻让L进入饱和!
注意:要充分考虑L中的直流成分影响,产生偏磁。易造成单向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何提高升压的效率
T的开关边沿要陡(驱动上做文章,T的极电容要小);D的压降要小(选材);L的电阻 ...

如果需要高的升压比, 则电感应工作在非连续电流模式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能量守恒, 经过几次迭代即可确定维持DCM工作时的最大电感值。 每次开关周期中, 流入电感的能量乘以开关频率必须大于最大输入功率。 假设稳压器效率为70%, 此时可以计算出输入功率。怎样才能使得电感工作在DCM断续模式下?

楼主:
这种输出电压不可控  不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何提高升压的效率
T的开关边沿要陡(驱动上做文章,T的极电容要小);D的压降要小(选材);L的电阻 ...

如何才能使电感不进入磁饱和呢

网友B:
你的原理就不对,谈何效率,boost的升压极限应该小于10倍,而且倍数越高效率越低,你需要把电感换成3脚电感,选择合适的匝数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就不对,谈何效率,boost的升压极限应该小于10倍,而且倍数越高效率越低,你需要把电感换成3脚电感 ...

我拆了人家的机器  也是很小的双脚电感  47u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就不对,谈何效率,boost的升压极限应该小于10倍,而且倍数越高效率越低,你需要把电感换成3脚电感 ...

我用4.2V可以干到70V啊  只是带载能力  还需要好好研究  不过电刺激电流都是几十mA以内  甚至是<10mA

网友C:
用mos管替换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s管替换整流二极管

那又得加一个栅极控制电路?还是只是利用其体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