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我讲解下关于Segment LCD接口的问题吗?

楼主(2022-05-30):
最近看到芯片上有Segment LCD 这个是干什么的?跟平时说的8080接口有什么区别?要是像驱动TFT-LCD  要怎么处理? 我们常用的OLCD呢?

网友A:
Segment LCD是定制的段码屏,没有十几万定制费用这都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B:
Segment LCD   OLED OLED   TFT-LCD

网友C:
标准段式液晶显示模块(StandardSegment LCD Module)
标准段式液晶显示模块(LCM),显示内容是根据标准数码的位数来定的型号,对于位数较少的多采用二线式串口连接方式,静态驱动芯片,位数较多的多采用三线式串口连接,动态驱动芯片。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直接选择显示模块,模块有工作电压在3V或5V下及3—5V方式,适应不同电压及电压宽度。工作电流小,显示内容简单,清晰明了。用户也可根据自己的要求直接开模定制数码笔段型的液晶显示模块。液晶显示模块由于功耗低,结构简单,接口线少,操作控制方便,广泛应用于各类计量和计数仪器仪表及电子设备。

网友D:
此问由它的说明书而定,如楼上所说,它是定制器,种类太多。
我也增花了800元模具费定制过一个小屏。
运气好的话,楼主可以通过万用表,测出图形与引脚的关系。

网友E:
标准段式液晶显示模块(StandardSegment LCD Module)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E:
此问由它的说明书而定,如楼上所说,它是定制器,种类太多。

网友E: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