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字符串5501AA是控制小车前进 电机正转呢?附电机真值表

楼主:
这是电机真值表
5501AA转换成二进制是 101 0101 0000 0001 1010 1010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数  而电机真值只是一个一个的啊

网友A(2022-05-30):
这个可能只是一条指令 ,单片机内部有对应指令的解析,然后控制电机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只是一条指令 ,单片机内部有对应指令的解析,然后控制电机运动

意思就是单片机识别到这个指令后进行前进后退的编码吗  也就是理论上这个5501AA也可以“ABCDE”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这表是各端口输出电平与左右电机和小车状态之间的关系 ,写代码时按表即可实现小车的五种状态

网友D:
我理解那句是个命令,可能是遥控器发出的,包含验证等信息,比如电视遥控按下1,就是几个字节。

网友E:
端口输出电平与左右电机和小车状态之间的关系 ,按表写代码即可实现小车的五种状态

网友F:
这不就像遥控器的编码操作码

网友G:
没有为什么?只有驱动器的说明书可以决定它。
仔细阅读驱动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