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51单片机串口发送字符串问题,显示错误warning C214: 'Argument'

楼主(2022-05-30):
MAIN.C(170): warning C214: 'Argument': conversion: pointer to non-pointer
程序部分如下:
{
........
.........
uart_send("hello world!",sizeof("hello world!"));
......;
......;
}
uart_send(unsigned char *string123,int num)
{
for (n=0;n<num;n++)
   {
    SBUF=*string123++;
    while (!TI);
    TI=0;
    }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string123形参是个指针,你应该传递字符串首地址,而不是自符串

网友B:
uart_send(unsigned char *string123,int num)改成
uart_send(const char *string123,int num)

其实你的代码没必要加num
uart_send(const char *string123)
{
for (;;)
   {
    if(*string123==0)break;
    SBUF=*string123++;
    while (!TI);
    T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_send(unsigned char *string123,int num)改成
uart_send(const char *string123,int num)

让我试试看,如果不用NUM,那它括号里的东西也会节省ROM空间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_send(unsigned char *string123,int num)改成
uart_send(const char *string123,int num)

我错了,你写的也不能通过,同样报警但能编译过。后来看看原来是我在文件头定义那里string前面指针那个星没写。补上后我写的也可以通过了。程序别的问题还有,但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ing123形参是个指针,你应该传递字符串首地址,而不是自符串

写字符串获得的也只是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