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实现16位计数器(带源程序)

楼主:
计数器简介:
        计数器是数字系统中用得较多的基本逻辑器件。它不仅能记录输入时钟脉冲的个数,还可以实现分频、定时、产生节拍脉冲和脉冲序列等。例如,计算机中的时序发生器、分频器、指令计数器等都要使用计数器。 计数器的种类很多。按时钟脉冲输入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同步计数器和异步计数器;按进位体制的不同,可分为二进制计数器和非二进制计数器;按计数过程中数字增减趋势的不同,可分为加计数器、减计数器和可逆计数器。
       以下是VHDL代码和仿真: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entity exp3 is
port( clk,ret,en : in std_logic; --定义时钟、异步复位、同步使能信号
cq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计数结果
cout : out std_logic --进位信号
);
end exp3;
--------------------------------------------------------------------
architecture behave of exp3 is
begin
process(clk,ret,en)
variable cqi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if ret='0' then cqi:=(others =>'0');-- 计数器异步复位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检测时钟上升沿
if en='1' then--检测是否允许计数(同步使能)
if cqi<15 then cqi:=cqi+1;
else cqi:=(others =>'0');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cqi>9 then cout<='1';--输出进位信号
else cout<='0';
end if;
cq<=cqi;--计数值向端口输出
end process;
end behave;

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7-29):
Do you have code for 32 bit counter...
Something like HCTL-2032-SC
(32 bit counter with digital filter but obsolete chip)

    Thank you

网友A(2025-11-10):
given listing is 4 bit counter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not 16 bit cou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