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板焊接出来的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显示电路 有错误

楼主(2022-05-30):
前两张图是普中A2开发板原理图,后五张是实物焊接后烧录开发板自带的动态数码管显示代码,最后三张是另外焊接的实物,同样的代码和原理图,请教各位大神不知道小弟是哪个地方焊错了

楼主:
都是再通电情况拍摄

网友A:
前面的图,用的共阴管, 你后面的三张图 用的 共阳管……
原理图是一样…… ,但是硬件不一样,一样不能工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再通电情况拍摄

这几乎就是最小系统,只要元件型号及参数正确,焊接无误,成功率基本达100%。目测板上缺少两个33P振荡电容。单片机正常工作必须满足3个基本条件:电源、时钟、复位。

网友C:
74HC138只能驱动共阴,共阳用74HC23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4HC138只能驱动共阴,共阳用74HC238

可能共阴共阳搞错了,楼上正解看好硬件及驱动芯片的型号。

网友E:
应该是共阴共阳搞错了 可以重新试试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乎就是最小系统,只要元件型号及参数正确,焊接无误,成功率基本达100%。目测板上缺少两个33P振荡电 ...

用的是30pf的

楼主:
第二个是我粗心大意搞错了,用了共阳管

网友F:
细心+耐心 通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