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级放大电路会自激二级放大就不自激是什么原因?是放大倍数高了吗?

楼主(2022-05-31):
请教朋友们 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笼统的就像:医生我肚子疼,快给我开点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笼统的就像:医生我肚子疼,快给我开点药。

用的是RS8752放大,不管怎么接只能接2级放大,再接一级就自激或失真。就是怎么把一个特别弱的信号频率为2MHZ,大概几个毫伏,放大到2V状态。

网友B:
信号移相问题查阅振荡器原理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RS8752放大,不管怎么接只能接2级放大,再接一级就自激或失真。就是怎么把一个特别弱的信号频率为2 ...

放大器防自激要加入负反馈、或降低增益、或加入选频回路。
失真有多种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交越失真和削顶,前者是工作点设置不合理,后者一般本级增益过大或输入过强。

网友D:
画原理图出来。连图纸都没有没法分析。大环反馈还是级内反馈都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E:
存在正反馈了。

网友F:
说说自激原理:
设输出信号 = Vo。
它通过环境回路窜回到输入端,只是窜回的信号很小了,只有LVi。
你有N级放大,放大倍数为:K1……KN。
这时LVi经K1……KN放大后变成了,KVi。
如果:KVi =  Vo 就表示自激了。特点如下:
1、无需额外的其它信号。
2、KVi 与  Vo 同频等幅等相位。
解释:
1、等幅:只要放大倍数足够大,必可以超幅(KVi >  Vo ),但当KVi接近电源电压时,放大倍数会锐减,这是放大器的特性决定的,终只能取相等的值(KVi =  Vo )。
2、同相位:相位不同,就不叫自激了。
3、同频:准确地说,是选频。从输出窜回输入的通道中,一定存在LCR元件(有形或无形等价的),必会产生相移,而且对不同的频率所展现的电抗及相移是不同的,一定存在一个相对最小的同相信号的电抗值。它会产生最强烈的信号,也即最优先产生振荡,这个电抗下的频率,就是振荡频率。
书中的说法是:Av>1,相位相同。

3级放大会自激二级放大就不自激,是因为二级时不未满足振荡条件(多为放大倍数不足)。
要3级不自激也可以,在回路中,增设一些LCR元件,破坏它的振荡条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说自激原理:
设输出信号 = Vo。
它通过环境回路窜回到输入端,只是窜回的信号很小了,只有LVi。

说的很专业,顶下。从楼主要求  2MHz频率  mV级别放大道V  应该有千倍放大需求了,可以说是需要比较好的设计功底才能完成了,应从电源退耦,输入输出干扰啥的去解决,另电路排版布局,每级放大倍数设定,元件选取都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移相问题查阅振荡器原理就知道

有改进具体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器防自激要加入负反馈、或降低增益、或加入选频回路。
失真有多种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交越失真和削顶 ...

加了选频也不行。放大倍数小的话要很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原理图出来。连图纸都没有没法分析。大环反馈还是级内反馈都不知道怎么分析?

电路在这里,您说的对

楼主:
谢谢,关键是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说自激原理:
设输出信号 = Vo。
它通过环境回路窜回到输入端,只是窜回的信号很小了,只有LVi。

谢谢,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很专业,顶下。从楼主要求  2MHz频率  mV级别放大道V  应该有千倍放大需求了,可以说是需要比较好的 ...

谢谢,大概说下从哪里下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在这里,您说的对

R5是什么意思?

如果电路图无误,那么两个运放都会被R5拖到饱和,没有放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是什么意思?

如果电路图无误,那么两个运放都会被R5拖到饱和,没有放大能力。

画错了,那里是1/2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画错了,那里是1/2电压

那就是级内反馈,不涉及到大环反馈的稳定性问题。那么问题出现在串扰上面,有可能是后级通过分布参数耦合到前级上面去了,检查下pcb布局吧。另外R2两端并电容,不让两级相互干扰。

网友E:
既然要用2级放大,为什么第一级的放大倍数做这么大。第一级可以适当降低倍数,第二级加大。这样做,可以降低自激源。这种电路的布线要讲究,自激源也可以来自线间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级内反馈,不涉及到大环反馈的稳定性问题。那么问题出现在串扰上面,有可能是后级通过分布参数耦合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要用2级放大,为什么第一级的放大倍数做这么大。第一级可以适当降低倍数,第二级加大。这样做,可以降 ...

谢谢,主要是我想第一级放大,第二级准备滤波,看别人是这样做的,而且空间小,多个放大器放不下。

网友G:
C7 C8是什么值 信号小,输入尽量用小点的耦合,第一级跳低点倍数,3 、 5脚1/2电压要么下地加电容滤波如加电容  输入到3 、5脚接个电阻,或3 、5 自己各自做分压,虽然同一芯片 但可以的话每级尽量可以用地包起,特别第一级

网友G:
可以看看,在发生自激时用示波器看看自激信号,判断下频段是高频,低频,中频,以方便对症调整环路而不用整个增益下降,但用示波器查看信号,要注意探头负载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C7 C8是什么值 信号小,输入尽量用小点的耦合,第一级跳低点倍数,3 、 5脚1/2电压要么下地加电容滤波如加 ...

C7C8C5目前都调到220P,准备35各做自己分压看看。可以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看看,在发生自激时用示波器看看自激信号,判断下频段是高频,低频,中频,以方便对症调整环路而不用整 ...

好的,谢谢。

网友H:
你没有引入负反馈吗?还是你的正反馈放大倍数大于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没有引入负反馈吗?还是你的正反馈放大倍数大于1了?

谢谢, 没有负反馈,正反馈肯定大于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