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储能的计算公式问题

楼主(2022-05-31):
电容充电600V 放电后剩余电容电压508V。用放电测试仪显示放电能量5.6J。
电容储存公式:E=C*U*U/2。电容容量123UF。600-508=92v。
0.000123*92*92*0.5=0.52J  计算结果和测试结果不一样,为什么

网友A:
0.000123*600*600*0.5-0.000123*508*508*0.5=22.14-15.87=6.27J

网友B:
放电测试议和电压表都有误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网友C:
(600^2-508^2)*(123/1E6)/2 = 6.269J。  还有电容直流损耗掉一部分, 再加上测量和实验误差。

网友D:
你算法不对,要带入600算一次,再带入508算一次,再减一下,才是实际的。

网友E:
算法不对 需要测量值和实际值

网友F:
理论和实际不可能差距那么多,肯定有个环节有问题

网友G:
电容不停的充放电,都是会有损耗的,(600^2-508^2)*(123/1E6)/2 = 6.269J

网友H:
电容容值误差算了嘛?

网友I:
沙发和地板都已经算得很清楚了,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看不懂乱跟帖???

这就是个小学数学问题,楼%%。

一个长100m宽100m的房子,长宽各增加了1米,请问房子面积增加了多少平方米?

%楼主告诉我们,增加了1x1=1平方米!!!

网友J:
E=C*U*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