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浮点数计算问题 如何只保留后小数点后两位,相加

楼主(2022-05-31):
两个浮点数相加,5.633813     5.255314 如何只保留后小数点后两位,相加

网友A:
高深的方法不会,硬吃的手段如下, 定义整形变量,aa,bb 浮点数乘以100后分别存入aa,bb,相加后存回浮点,再除以100。

网友B:
这个技巧简单明了,谢谢2楼。

网友C:
你就直接加好了,只利用小数点后面两位。

网友D:
这样是不是没有四舍五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没有四舍五入了?

“保留” 一般是指舍去,需要4舍5入的话,复杂的函数不会,直接简单有效的

网友E:
从数学的角度讲保留一般需要4舍5入的,定义整形变量,aa,bb (浮点数+0.005)乘以100后分别存入aa,bb,相加后存回浮点,再除以100。

网友F:
X的N位小数四舍五入 = INT( X * 10^N + 0.5) / 10^N

网友G:
输出时候设置为.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