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AD采集时,AD值波动的范围是多大是正常的?

楼主(2022-05-31):
我读取一个固定电压,发现AD值波动范围在30左右,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先是硬件弄好,再是你这个读固定电压的时间,这些应该都影响稳定度了,谈不上正不正常,够不你需要的精度才是重要,一般不是太快的ADC,在有滤波(硬件保障)情况下,一般是最后1-2位跳动很多了,这个ADC 12位的吧?又不是那种16 24位 不应该有那么大的波动

网友B:
STC没有参考引脚,波动10点都是正常的

网友C:
开内部ldo参考,然后先转换ldo再转换输入通道,按比例换算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内部ldo参考,然后先转换ldo再转换输入通道,按比例换算出电压。

f103有内部参考,可没说是LDO参考啊!最烦你们这些一看见线性稳压器就喊什么LDO的。

网友E:
正常与否,当有一个界定的标准。

网友F:
单次之间有30个数字量的波动是正常的
一般不会取单次的ADC结果,取平均值吧,8次的平均值误差应该是可以控制在1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