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Function函数的应用

楼主(2022-05-31):
1.    函数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1.> 把程序写成函数的形式,在需要的地方调用,减少重复编辑程序。
2.> 减小程序长度,小程序容易调试,易于阅读和修改。

2.    使用函数形式编写程序要注意什么?
1.> 函数定义时要同时声明其类型。
2.> 调用函数前要先声明改函数。
3.> 传给函数的参数值,其类型要与函数原定义一致。
4.> 接受函数返回值的变量,其类型也要与函数一致。
3.    举例说明:

1.> void function1 (void) //函数声明,前面的void表示无返回值,(void)表示不传递参数。
2.> void function2 ( unsigned char i,int j ) //函数声明,无返回值,传递unsigned char 类型的 i 参数,和 int 类型的 j  参数。
3.> unsigned char  function3 (int i) // 函数声明,有unsigned char 类型的返回值给原调程序。
4.> 函数的返回值
1.>注意return 语句的应用,return使函数立即结束,返回原调用程序,而且可以带返回值返回。
                实例1;
void FunctionDemo1 ( void ) //原调用程序
{
    unsigned int i , j ;

    LedOn ( ) ;  //函数调用
      for ( i = 0 ; i < 500 ; i ++)
          for ( j = 0 ; j< 500 ; j ++)
                 ;

     LedOff ( ); //函数调用

     for ( i = 0 ; i < 500 ; i ++)
         for ( j = 0 ; j< 500 ; j ++)
                ;
}

void LedOn ( void ) //函数LedOn 无返回值,也不传递参数
{
   P0=1;
}

void LedOff ( void ) //函数LedOff 无返回值,也不传递参数
{
   P0=0;
}

实例2;

void FunctionDemo3( void ) //原调用程序
{
  GetKey2 ();

  KeyMgr ();//函数调用
}

void  KeyMgr (void)
{
  if ( ( FgKEY3==0 && FgKEY2_ONOFF)
  {
    FgKEY3 =1 ;
    Beep4 (2,17,10) ;
    return;//立即返回原调程序,不执行IF(FgKEY3==0)后面的语句

网友A:
写的不错 初学者学习的好东东 ,还没写完吗?

楼主:
相互学习,坚持更新,错误之处,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