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数字钟 这个pcb板子还可以再减小一点占用空间么?

楼主(2022-05-31):
这个pcb板子还可以再减小一点占用空间么

网友A:
建议改成贴片形式,面积会至少减小一半

网友B:
可以缩小很多空间。

网友C:
当年读书的时候,学习Protel画图,教材上只有基本操作,都是使用内置元件库,一键自动布局自动布线……
那时报名参加一个电子竞赛,其实参赛者都普通学生,也就是课堂上的那些操作。
然后监考员小声地说了一句‘自动布线还想着拿奖?’,我听到了。马上按下快捷键TUA,然后一条一条线认真地连了起来。
幸运地,当时拿了个名次。

网友D:
第一个40脚是89C52第二个是什么?

网友E:
用集成数码管

网友F:
整个工程发上来,刚好有空帮你改改。

网友G:
一个STC8系列的单片机+CH340 下载芯片 就行了。如果你会USB下载 那就340都不需要了 ,
如果使用AMS1117-3.3稳压,数码管直接用IO口驱动,连电阻都不用了。

网友H:
除了楼上说的那些,电路的芯片换别的,可以省下很多元件和走线的

网友I:
单片机用贴片的
不要用STC89系列的,用STC8A4K的,价钱差不多,能省下上拉电阻,数字IC,复位电路,晶振电路
你这是自动布线的吧?那么细的走线,到处拐的

网友J:
双面板,电阻和芯片改SMT,改用集成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