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原理图中选取元件,回到layout中是分散一大堆,怎么排到一起?

楼主(2022-05-31):
pads在原理图中选取元器件,回到layout中是分散一大堆,怎么排到一起,不那么分散?

网友A:
那个自动分布的功能基本不能用,只能手工排布了。

网友B: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款制板软件能完美地代替人工布线

网友C:
一个一个手工搞,嫌多的话不适合干这一行,本来这个就很繁琐的。

网友D(2024-10-11):
原理图导入PCB以后, 所有元件都是堆叠在原点坐标上, 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将元件分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