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NPN三极管这样接法对吗?

楼主:
改过了,这样可以了吗?

网友A(2022-05-31):
错得太离谱了,RELAYD高电平Q1会烧毁,立刻、马上。

网友B:
基础太差了,将Q1的C极与其它的连接切断,接到D10的另一头。另外,R10和R11的阻值换大一些的

网友C:
Q1的C极接到D10的上方就可以了。

网友D:
改过来了,这样可以了吗?

网友C:
完全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过来了,这样可以了吗?

我刚帖子,这原理图没问题啊,怎么前几楼的说烧管子?再看后面回帖,原理是改过了的。

网友F:
Q1的C极要接到D10的上方才行

网友G:
点个12v  LED 还需要继电器 ,NPN三极管直接驱动

网友H:
R13建议接在R12与基极连接处。

网友I:
你之前发的图我没看到,但你现在画的两幅图是正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R13建议接在R12与基极连接处。

正确,+5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改过来了,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

网友L:
难怪我也是没有看出问题,原来已改过图了,浪费了大家时间

网友M:
现在这个图没有问题,R11和R13建议接在Q1的基极。

网友N:
现在这个图没有问题了

网友O:
不对不对

网友P:
浪费元件且未必可靠工作

网友Q:
现在的图完全正确

网友R:
这两张图也没什么问题啊,难道前面还有图?

网友S:
Q1的C极接到D10的上方[em07

网友T:
完全正确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浪费元件且未必可靠工作

我也感觉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