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指示电路

楼主(2022-05-31):
脑子里有点思路,就是升压模块给电容组充电式因电压不能突变慢慢充电,充电完毕就没有充电电流。刚充电开始时有个大电流。想用数字电压表,220V
小灯泡或者led做充电指示电路,还是不理想。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A:
那你又不说想要怎样才理想,串个灯泡可以起到一定指示作用,把这个灯泡替换为电流表

网友B:
有电压表了,充电电压实时显示,还要什么充电指示电路?难道这电压表是摆设品??

网友C:
串联上灯泡,灯灭就充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联上灯泡,灯灭就充完了。

这样充电太慢了,还浪费不少电能。

网友D:
判断是否充满要么电流够小了,要么电压够高了,二选一!

网友E:
设置一个阶梯电压指示电路,参考水位显示电路设计,对电容端电压进行分压取样,LM3914或者LB1405之类的IC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想做一个便携式电磁模型,充电电源是三节手机电池,可以升压到260v左右,测了给电容组充电的初始电流可以达到200ma左右,然后慢慢减少。电容组两点通过分压,在接30v量程的数字电压表始终显示3.2v左右。就是不能正常指示充电过程

楼主:
想做一个便携式模型,供电用三节手机电池,电容组两点通过分压,用30v量程的数字电压表,始终显示3.3v左右不变化。

网友F(2023-07-23):
关于充电指示电路:正在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