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问几个阻容的简单问题,多谢

楼主(2022-06-01):
多谢前辈们进来指点,谢谢!在一块5V供电的单片机PCB上,有简单红外和433遥控功能;以下问题都是在不修改程序的前提下,,
问题1:除了价格,电阻电容 是不是误差1%一定比误差5%好?
BOM单上标明了  5%或者10%,我能不能直接都换成1%?
问题2:不考虑价格,耐压一致 容量一致的情况下,固态电容 能不能直接替换 电解电容?
高频电解电容能不能替换掉普通电解电容?
问题3:我画板子的时候喜欢不接GND,直接敷铜GND,这样有什么缺点吗?
据说有些时候,尤其是单片机及其周围电路的GND,需要先各自链接后,再统一由一个出口链接到公共GND。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再次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A:
以下只指通常使用情况
1.电阻电容 误差1%当然比误差5%好,除振荡、选频、精密分压等电路对电阻电容精度和温度特性要求较高外,体积和成本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2. 固态电解电容与普通电解电容最大差别在于采用了不同的介电材料。液态铝电容介电材料为电解液,因自身或电路故障会导致漏液而扩大故障范围。固态电容无此弊端。
3.一般低频电路可以就近入地,整板满敷地铜。数模混合电路分别敷地铜,单点用磁珠相连。隔离电源的热地与冷地单点用Y电容相连。高频单元电路一点汇地主要是防止高频地电流耦合到其它电路形成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下只指通常使用情况
1.电阻电容 误差1%当然比误差5%好,除振荡、选频、精密分压等电路对电阻电容精度和 ...

请问。哪种电路属于低频电路。 哪种电路属于高频单元电路。?
我感觉我做的东西,都比较简单。PCB电路板能连上就行了。

网友C:
低频电路中,固态电容可以直接替换 电解电容。而且稳定可靠。没有影响。

网友D:
都换成1%没问题的,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只指通常使用情况
1.电阻电容 误差1%当然比误差5%好,除振荡、选频、精密分压等电路对电阻电容精度和 ...

万分感激!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电路中,固态电容可以直接替换 电解电容。而且稳定可靠。没有影响。

非常感谢您!

网友E:
问题1、2都是价格问题,不考虑价格你可以随心所欲。
问题3,数字电路和高频模拟电路可以按你的想法去做。低频模拟电路不可以这么做,地线要避免形成环路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F:
铺铜GND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G:
在钱不考虑的情况下,能不能换是看使用环境决定的,你没有提最重要的环境,没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