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Relay.H不能用啊?单片机Keil代码

楼主(2022-06-01):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加不到mian程序里面去?

网友A:
软件提示找不到相关文件,需添加或指明相关文件的路径的出处

网友B:
你是不是路径没添加进去哎?

网友C:
你把文件藏哪里了?搬到main文件一起不好吗?

网友D:
Relay.c 和 Relay.h 没和 main.c 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吧

楼主:
好像不是你们所説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你们所説的问题!

那么你否定楼上诸位的意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网友F:
http://www.51hei.com/bbs/dpj-219574-1.html  单片机入门必备七章

楼主:
会不会是编译器出现问题

网友G:
Relay.c 和 Relay.h必须要在同一个文件夹
你可以把整个工程上传看一下是不是在同一个文件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Relay.c 和 Relay.h必须要在同一个文件夹
你可以把整个工程上传看一下是不是在同一个文件夹

Relay.c 和 Relay.h不需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但是.h文件一定要在工程文件的搜索路径中。

楼主:
各位大虾,我搞定了.不好意思

网友H:
路径 没有加载 relay.h 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