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DIN'大佬们这个错误怎么改

楼主:
大佬们这个错误怎么改

网友A(2022-06-01):
一般问题你把提示的英文读一读,实在不行百度翻译一下,比如你这。。。在“DIN”前,缺少“;”。

网友B:
但凡细心一点,图片放大一点,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C:
手抖了一下,事后又没去认真查看,粗心,还懒。遇到问题就发贴来问。

很多时候,只要认真地从头到尾过一遍代码,就能解决的问题,却看都不看,直接上图上贴来求救了。

网友D:
是sbit DIN=P3^0;  你写错了

网友E:
一般提示前面缺少分号的错误通常都是打错字符了,比如用了全角的分号,比如打错了关键字。

网友F:
11行的sbit打成abi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