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用定时器间隔1s发送通信协议?

楼主(2022-06-01):
  stm32串口发送485通信协议,用定时器间隔50ms到1s发送数据,收到回复了发送下一个报文

网友A:
是固定时间还是可调的,使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B:
到底是“定时器间隔1s发送”还是“用定时器间隔50ms到1s发送”?你自己都没弄清楚需求,别人只能瞎答了。

网友C:
用变量计数20次之后去发送一个1秒的事件然后去调用发送数据的函数,在收到的回调中触发发送事件的事件

网友D:
“stm32串口发送485通信协议,用定时器间隔50ms到1s发送数据,收到回复了发送下一个报文”
技术点:
1、stm32串口
2、485通信协议
3、定时器间隔50ms到1s
4、收到回复了发送下一个报文

楼主先说说,这4点你GET到了那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