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单片机数码管显示diy作品

楼主(2022-06-01):
数码管显示
(1)实验箱提供8块8段LED数码管,连接51单片机的P1口到LED数码管的位选端子,连接51单片机的P0口到LED数码管的段选端子针座。
(2)1423→7568数字显示间隔1s,两组数字轮流循环显示。

网友A:
实验箱即开发板,谁给你开发板,就找谁要代码

网友B:
1 先点亮第一块数码管的A段
2 重复1,点亮第一块数码管的B到F段
3 同时点亮各段来显示1~9
4 重复1到3点亮其他数码管
5 用延时来循环点亮数码管
5 用计时器来循环点亮数码管
6 减少计时器的时间来达到同时点亮所有数码管
7 用计时器计时一秒来轮流循环显示1423→7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