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反应很慢,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求思路

楼主(2022-06-01):
谢谢大家

网友A:
程序中可能有其他的延时,导致按键检测滞后。
1.优化键盘扫描时序
2.改用中断
3.按键函数本身问题

网友B:
问: 51单片机按键反应很慢,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答:在确保不是手速不够的前提下, 缩短程序的判断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可能有其他的延时,导致按键检测滞后。
1.优化键盘扫描时序
2.改用中断
cool, my bro!

网友D:
程序中可能有其他的延时,导致按键检测滞后。 1.优化键盘扫描时序 2.改用中断

网友E:
用定时器刷新按键扫描,可以调节反应速度

网友F:
按键如果是循环检测的话就是其他程序执行的时间太长或者消抖的延时太长了,实在不行就用定时中断

网友G:
首先排除软件问题,查看延迟参数是否对?尝试改小延迟数值。如果不是软件问题,那就查找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多半在RC滤波电容选大了,换个小一号的0603封装uf级别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H:
程序少使用阻塞语句,比如while for 来做的延时函数,多用队列 状态机来实现

网友I:
方法说了一大堆,楼主不在了。解决没解决也不知道。

楼主(2022-08-06):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