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初学,定时器程序问题求助 让蜂鸣器件实现发出2种不同声响

楼主(2022-06-01):
我想实现的是用定时器去让蜂鸣器件实现发出2种不同声响,每种响声持续0.4s,定时器控制0.5秒切换一次响声。我在软件上仿真是能响,可是时间老是对不上。请大神帮我看看是仿真本来时间就不是那么准确,还是我写的有问题..

这是实现这部分功能的单片机代码

蜂鸣器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fb50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P14=1;
     delay(1);
     P14=0;
         delay(1);
         }
}
void fb25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P14=1;
     delay(2);
     P14=0;
         delay(2);
         }
}

主函数
void main{        TMOD=0x01;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中断
void time1_serv(void) interrupt 1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j++;                     //j是我设置的全局变量,初值为0
if(j==10)
{j=0;
if(n==1)
{
n=~n;
fb500();
}
else
{
n=~n;
fb250();
}
}
}

我的想法是设置中断50毫秒,10次定时器中断便运行一次蜂鸣器的函数。然后蜂鸣器是周期乘循环次数等于响的时间,不知道对不对,望各位指点。

楼主:
求大佬点拨,时间算法是否有问题,仿真软件上时间对不上

网友A:
帮你构思一下:
按你的设计,时间中断每50ms一次。
做一个变量BETIME,用于计时蜂鸣时间,如下操作:
例:蜂鸣0.8秒:
起动蜂鸣,同时让BETIME=0.8s/50ms=16
时间中断程序如下写法:
1、如果BETIME=0(无蜂鸣操作),什么也不做,退出。
2、如果BETIME<>0(蜂鸣已起鸣),BETIME=BETIME-1,再测:
如果,BETIME<>0(时间未到),什么也不做,退出。
如果,BETIME=0(时间到了),关蜂鸣。

简单吧。

网友B:
模拟警笛声 滴---嘟---
#include <reg51.h>

sbit buzzer=P1^0; //无源蜂鸣器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main ()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buzzer=~buzzer;

        if(++count>=3000)
                count=0;
        if(count<2000)
        {
                TL0 = 0x38;                //200微秒
                TH0 = 0xFF;
        }
        else
        {
                TL0 = 0x70;                //400微秒
                TH0 = 0xFE;
        }
}

网友C:
对蜂鸣器的频率做出不同变化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