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IO状态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灌电流方式点亮LED
IO设置为准双向 并且初始化为1
然后设置WaitLED=P3^6
我已经把WaitLED清0了,
为啥还是高电平???
在keil调试的时候是低电平了,但电路中还是高电平。实际电路中WaitLED接led负极,VCC接led正级。

楼主:
搞定了,接错IO口了

网友A:
程序应该没问题,建议检测硬件

网友B:
需要检测硬件

网友C:
所以说,硬实力不能少。

网友D:
细致才能成功啊